[综合] 请教大佬们,LX04这2颗是发财电容吗,还是电阻呀,有大佬处理过吗,万.....

楼主(2024-07-19):
(图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C9241拆掉换什么替代呀,好像有一边缺角,是要分正负吗

我那个是短路了,拆了没装就能正常开机了。你用万用表测试下,只要不短路就没问题。

网友A:
主板丝印C开头,那就是电容了

网友B:
C开头一般是电容,R开头是电阻。

楼主:
根据这个丝印C    就完了,我测了,OL不是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C开头一般是电容,R开头是电阻。

电容档测不出值,B站视频说是二极管,也测不出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板丝印C开头,那就是电容了

不对,电容档测不出值,B站视频说是二极管,也测不出值

网友C:
你这个照片太不清楚了,电阻0603以上的都有印字,电容一般是黄色或白色。黑色的很少见。灰色的可能是电感,黑色塑料的二极管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照片太不清楚了,电阻0603以上的都有印字,电容一般是黄色或白色。黑色的很少见。灰色的可能是电感, ...

同意您的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照片太不清楚了,电阻0603以上的都有印字,电容一般是黄色或白色。黑色的很少见。灰色的可能是电感, ...

没有字上面,也没有阻值,我明天拆开再拍个

网友:
你把它拆下来测量

网友D:
C开头一般是电容

网友:
是电容 封装有点少见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C开头一般是电容

黑色的,测不出值,OL,我又买了一个测下看下

网友E:
有C 电容无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C 电容无疑了。

拆开看了,341uf,这个不知道咋买,还有正反的,有一边缺角

网友F:
这两颗是电容,我见过的C9240是黄色的,C9241是黑色的,你这两颗都是黑色的我还没见过哈。我处理过一颗C9241短路的,拆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两颗是电容,我见过的C9240是黄色的,C9241是黑色的,你这两颗都是黑色的我还没见过哈。我处理过一颗C924 ...

大佬,C9241拆掉换什么替代呀,好像有一边缺角,是要分正负吗

网友:
C开头一般是电容,R开头一般是电阻,L开头一般是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