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IH电饭煲通讯故障,跳故障码Erd

楼主(2024-07-19):
如图,说是通讯故障,电路板都检查过了,没有问题,就是会跳故障码

网友:
拆开量一下盖子那根线的传感器是不是断了?

网友:
对,上盖里有个温度传感器,那个线在转轴处反复弯折容易断路。电饭煲坏此处的概率很大。

网友:
可能会是传感器失效了

网友:
二楼说的对,有动手能力的可以拆开看看

网友:
盖子上温度传感器可能线断了 ,最好使用耳机线个更换连接。

楼主:
不是测温线断,上下测温线都量了,没问题,室温下30k左右

网友A:
好好查一下,是不是电路板有断线的地方?

网友:
温度传感器接触不良

网友:
查询故障代码

网友:
还是好好查查盖子和锅体的连线,这线有时候动动又呈连接状态

网友B:
按键的故障也要查查。

网友:
看看有那个地方接触不良吗

网友C:
温度保险有没有问题

网友:
显示Erd是接受不到电源提示,建议检查一下电源是否正常

网友D:
这故障码是不是END结束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温度保险有没有问题

没有,如果有问题是直接不通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键的故障也要查查。

不是按键,插电源不按按键等一会就会跳故障码,这时候按键能正常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好查一下,是不是电路板有断线的地方?

直接量了主板和显示板cpu的通讯两脚,没有问题,是通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故障码是不是END结束的意思?

不是,官方说是通讯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