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激光炮H17钓鱼灯拆解

楼主(2024-07-19):
收购站捡到的激光炮H17钓鱼灯,好巧不巧被收荒匠把LED驱动的IC砸掉了,求助大家能不能猜出此IC的型号。

灯是好的,驱动变光信号正常,就是不知道驱动IC的型号。

网友:
这个型号只能是找同类型号的看

网友:
不好找,去找个功能差不多的驱动板

网友:
基本找不到,现在都磨光了。

网友A:
PT9926,打开淘宝搜一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T9926,打开淘宝搜一下就行了

明白了,应该使用低压MOS管来驱动的

网友:
激光炮?

没看到灯珠

网友:
这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
壳子也行啊

网友:
充电是C口好评,现在C口充电,越来越多了。

网友:
深水宝果然万能啊

网友:
这个钓鱼灯看着还行,没看见灯珠。

网友:
与激光没有半毛钱关系

网友B:
夜晚钓鱼用大一点的灯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夜晚钓鱼用大一点的灯最好

不是说晚上钓鱼不要开灯吗,开灯会吓到大鱼。

网友C:
激光炮干嘛用的, 能把鱼打上来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激光炮干嘛用的, 能把鱼打上来麽

应该是看到鱼立即打开,可以将炸飞,自动上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激光炮干嘛用的, 能把鱼打上来麽

理解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看到鱼立即打开,可以将炸飞,自动上岸

我次奥,这么牛逼,焦耳超标了吧,很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