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03双贴64g颗粒为什么能开出来136g

楼主(2024-07-19):
如图所示,可用空间有126g,一般不是只有119g吗?我一共做了4个u盘都是这样,是不是设置里没有调好,请教各位大佬

网友A:
关键是你咋设置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你咋设置的???



默认的设置,颗粒也是自动选的

网友:
定容量开就行了

网友B:
本来物理存储空间就大于标称值,用于坏块替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来物理存储空间就大于标称值,用于坏块替换的

所以903是直接开满容量了吗

网友:
东芝的颗粒吧……

网友:
是东芝的颗粒吧,它家的备用块多

网友:
903能开出这容量很正常,东芝备用块很多。

网友:
我903双贴128g 15131有245g

网友C:
要追求稳定就勾上容量自订,开93%,出盘就是119g了

网友:
有些颗粒的实际容量超过标称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追求稳定就勾上容量自订,开93%,出盘就是119g了

感谢大佬

网友:
验下看是不是实际容量,有些容易出错

网友:
默认系统自动开最大容量。只有勾选容量自定,选上93%,开出来是119G,冗余块多一点。

网友:
后面不是写着126G吗

网友:
正常呀 之前无奈家的is903还有276G的呢

网友:
启用了备用块了吧

网友:
开满容量了呗

网友:
开的满容  好的块都开出来了 一般都留有备用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