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点焊笔,加入滑块滑轨稳定,自由调节焊针夹头,电缆线可上装或下装

楼主(2024-07-19):
点焊笔,加入滑块滑轨稳定,自由调节焊针夹头,电缆线可上装或下装。

网友:
是黄铜的吗?

网友:
手工真强大

网友:
100 mm^2横截面积呢

网友:
这个做的好    感觉铜色也不错啊   持针位置打点黄油是不是可以避免氧化

网友:
拿在手里重吗?

网友:
正是个大家伙啊,只有批量生产才会用到的吧

网友:
强大,这笔质量一般,调节螺丝拧拧就废了,801B点0.3也费劲。

网友:
手搓出来的 厉害

网友:
这个设计的不错,电缆线可以随着点焊笔的实用场景来回调换

网友:
做工很好,多少钱啊?

网友(2025-09-16):
那么复杂,测过线阻没有?从焊笔线到焊针头,不要超过1毫欧才好,最好不要超过0.5毫欧。

网友:
看上去很高档,一般人用不起。

网友:
厉害啊,这点焊笔做的高大上啊,最好批量生产啊,做一个,既浪费时间,浪费材料,主要浪费你的高超技术,要是搞一堆出来,还可以卖出去,那就厉害了,技术转化成生产力,技术变成财富了。

网友:
楼主学学米亚基点焊笔,电缆只能下装,但夹头铜块用大一些,焊笔的上半部分就可以不用昂贵的紫铜了,用便宜的金属做上部分,比如铝  铁,加工也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