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顶盒不开机,热成像看EMMC一百多度

楼主(2024-07-19):
机顶盒不开机,开机电流定在250毫安左右,热成像看EMMC一百多度,是存储芯片挂了么,主控有一个发热亮点,温度五十左右,或者是主控芯片挂了

网友:
用的什么热成像工具,我也想搞一个

网友:
仪器真先进

网友:
emmc肯定挂了,建议放弃

网友:
海思主控没问题的,工作温度超过100都不算挂

网友:
真先进这玩意排查地热漏水是不是也能派上用场

网友(2025-03-05):
热成像贵不

网友:
温度五十左右,是主控芯片挂了

网友(2025-06-12):
EMMC50多度还行吧

网友:
有工具真好,看什么都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