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组装一只无刷直流趴地扇

楼主(2024-07-19):
没技术含量,组装一下
成品买的50块无刷宽压电机,28w到顶了
再翻出一个牧田电池取电器和DC母头线(可以电池供电或者开关电源供电),接线上螺丝完事

尽量使用原来的风扇的部件,不折腾,直流扇比较讨好的地方是可以很低转速,合适睡觉

网友A:
  又一个新用途  电池挂电机下放会不会稳当一下    这种风扇原机感觉站不稳

网友B:
50块花得冤枉,买单电机就行了还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一个新用途  电池挂电机下放会不会稳当一下    这种风扇原机感觉站不稳 ...

没问题,挂稳了,全速也站住了

网友C:
还有摇头组件,怎么摇头?

网友:
不错,网罩能除一下锈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摇头组件,怎么摇头?

不摇了,不管它光放着

网友:
还是移动版,不错

网友:
五十大洋

太贵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50块花得冤枉,买单电机就行了还省钱

之前的永速风扇

买风扇送直流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的永速风扇

买风扇送直流电机

这玩意我也在用,怎么说,犹如鸡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摇了,不管它光放着

哦哦,除个锈上点漆,提高一点颜值。

网友E:
电池能续航好久?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能续航好久?

全速的话估计只有3小时,3.6v5串5A。中低速能用挺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