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撞3个树,油车起火的概率是多大?

楼主(2024-07-20):
油车撞树,会不会导致发动机熄火

汽油这么易燃的东西,撞树后起火的可能性大么

网友:
这可说不定,看树大小,正面还是侧面,起火的概率不大。主要是速度多快,太快就没起火什么事了。

网友:
发动机马上熄火的话问题不会很大,如果没有的话油泵一直供油就难说了!

网友:
先买个车,再撞一下树就知道了哦

网友:
替你问了一下文心一言,答案如下:
当油车撞树时,是否会导致发动机熄火以及起火的可能性,取决于多种因素。

发动机熄火的可能性
冲击影响:油车撞树时,如果冲击力足够大,可能会对发动机及其相关系统造成损坏。例如,撞击可能导致怠速调节阀、进气系统、喷油器或点火系统等部件出现故障,从而影响发动机的正常运行,甚至导致熄火。
断电保护:一些车辆设计有断电保护功能,当车辆遭受严重撞击时,系统会自动切断电源,以防止进一步的损坏或火灾。这种情况下,发动机也会熄火。
起火的可能性
易燃品与火源:汽油是易燃品,但起火还需要火源。在油车撞树的情况下,如果撞击导致油箱破裂、油管泄漏,同时又有电火花、摩擦火花或其他火源出现,那么就有可能引发火灾。
撞击情况:起火的可能性还取决于撞击的具体情况。例如,如果撞击只是轻微地损坏了车身外壳,而没有影响到油箱、油管等关键部位,那么起火的风险就相对较低。如果撞击导致车辆翻滚或严重变形,那么油箱破裂、油管泄漏的风险就会增加,从而增加起火的可能性。
车辆设计与安全性能:现代汽车在设计时通常会考虑碰撞安全性能,包括油箱的位置、材料以及防护措施等。这些设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起火的风险。
应对措施
定期检查:车主应定期对车辆进行检查和维护,确保油箱、油管等部件没有泄漏或损坏。
安全驾驶:遵守交通规则,保持安全车速和车距,避免发生撞击事故。
应急准备:车内应配备灭火器等应急设备,以便在发生火灾时能够及时扑救。

综上所述,油车撞树后是否会导致发动机熄火以及起火的可能性取决于多种因素。为了降低风险,车主应定期检查车辆、安全驾驶并做好应急准备。

网友:
当油车撞树时,不一定导致起火

网友:
那得看撞多粗的树了,我一个朋友高速上出事故,撞断了几棵碗口粗的树,没起火

网友:
直接火化了,ε=(´ο`*)))唉。。。。。。。。。。。

网友A:
油车漏汽油是自燃的根本原因,到发动机的这段汽油软管是问题重点,一般国产新车5年后就容易出现老化破损,若是没发现的话很容易自燃,所以老车一旦闻到汽油味就要小心检查了!

网友:
不是闯树的问题,而是车闯的位置

网友:
手动挡会熄火

网友B:
没有明火是不会起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车漏汽油是自燃的根本原因,到发动机的这段汽油软管是问题重点,一般国产新车5年后就容易出现老化破损, ...

质量好的软管也只能用5年左右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明火是不会起火的

电火花也能导致汽油起火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质量好的软管也只能用5年左右么?

质量好的软管肯定不止用5年,合资或进口车的肯定质量更好,我说的是国产车,N年前我那吉利出的破车就是不到5年油管就龟裂破了,幸好闻到汽油味发现得及时,要不然真有可能会着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质量好的软管肯定不止用5年,合资或进口车的肯定质量更好,我说的是国产车,N年前我那吉利出的破车就是不 ...

我记得吉利帝豪EC718免费召回一次,就是将去发动机的那个软油管换为硬质油管,应该是2012、2013年左右的事情。

网友D:
引用 楼主:
质量好的软管也只能用5年左右么?

汽油软管如果是原厂的,基本上能用个10来年,我的帕萨特领驭今年17年了,供油管路的软管都没见到发硬和开裂的现象。每次保养我都自己检查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质量好的软管肯定不止用5年,合资或进口车的肯定质量更好,我说的是国产车,N年前我那吉利出的破车就是不 ...

油车着火,逃生的概率是不是比电车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吉利帝豪EC718免费召回一次,就是将去发动机的那个软油管换为硬质油管,应该是2012、2013年左右的 ...

召回,是去4s店免费维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汽油软管如果是原厂的,基本上能用个10来年,我的帕萨特领驭今年17年了,供油管路的软管都没见到发硬和开 ...

你说的保养是指换机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