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天宝280C车机漏电怎么办,测电瓶输出电流0.42

楼主(2024-07-20):
一个天宝280C车机中控,接上后,拔了钥匙,测电瓶输出电流0.42,换了旧中控,电流0.00。
请教可能啥原因啊?

网友:
连个图都没有怎么帮你分析

网友A:
车机待机电流一般在30mA以内,最大不应该超50mA,待机电流过大有可能是机器自身原因,可以在车机主电源前增加一个12V的常开继电器,实现手动冷开机,基本解决车机偷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车机待机电流一般在30mA以内,最大不应该超50mA,待机电流过大有可能是机器自身原因,可以在车机主电源前增 ...

还是你专业啊!就这两句话,起码折腾了2年以上。

网友:
带CAN协议的等几分钟再看,如果还是一样就是车机的问题,拆机排查电源部分先吧

网友:
升级一个车机

楼主:
用了一年多了,前几天换了才一年半的电瓶打不着火了,才发现这个问题。
是不是应该刚坏了,否则电瓶早就不行了。
若是刚坏的,那就应该是硬件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