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显示屏屏闪怎么回事?哪里的故障

楼主(2024-07-20):
翔野4K显示器,别人处拿的,三四线品牌。一般刚开机会屏闪,一亮一灭,几分钟之后,屏幕右上角会有水波纹一样的,一闪,就好了。之后再关机重启就没事了。第二天还是这样。不是分辨率的问题,不是显卡驱动,不是电脑的问题,就是显示器。显示器分辨率调1K,2K,4K,都一样会这样。冷启动就屏闪,机器热了就没事了。会是什么故障?电脑是一个显卡带两个显示器,另一个好的是VGA线,这个4K是HDMI。线也换过了。

网友A:
这是背光问题吧,查下背光电源

网友B:
背光故障,检查一下灯管、背光电源

网友:
就是楼上所说的问题.

网友:
楼上所说的问题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背光问题吧,查下背光电源

好的,谢谢,我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背光故障,检查一下灯管、背光电源

好的,谢谢

网友C:
拆开检查,估计电源问题,尤其是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开检查,估计电源问题,尤其是电容

+1,以前电脑电源电容不行了就会出这种情况,冷启动开不起来,第二次开就能正常用了...

网友:
检查背光电源和驱动,找到驱动芯片,取消保护看看。

楼主:
感谢大家的帮忙,后续来了,可以确定是电源的问题。但我懒得买电源了,直接用了电脑SATA电源线里面的12V电源,电流应该是够的,我的电源是550W的。反正用起来是稳定了,再也没闪了。不知道这样长期用稳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