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拍摄两个监控安防的解码器IntelliSense system 2316 其中一个有着漂亮的电路板

楼主(2024-07-20):
这种东西应该早就淘汰了吧,咱也不懂,放上来让大家开开眼
这是个没用过的

一个金属盒子和一个面板

盒子里有电路板、电源和门锁等配件

上面的设备主板上集成芯片更多,应该不会太早。下面的电路板集成芯片就少了,但是感觉更漂亮点

去掉散热片

左下角明显有爆裂过的痕迹没有清理干净

背面一段线路烧断,飞线连接

感觉这块板可以挂起来做工艺品观赏。
完毕。

网友:
板子做工像艺术品

网友:
老货,这么多芯片,零件,密麻麻的,要是如今一堆牛屎就取代了。

网友:
上古产品,那时候价格不菲吧,那时候能上这个的都是有钱的单位,暴利时代。
居然认出来有单片机,运放,都是大厂货
以前搞得是真复杂,现在一条网线全搞定了,各种协议一锅端

网友:
这个电路板的器件排布真漂亮

网友:
较早的电路!!!

网友:
现在集成化了

网友A:
这个不是控云台的吧?这个是报警控制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控云台的吧?这个是报警控制器。

这是云台的控制电路,早期的云台和电路分开是,重型云台就是个上下左右个电机,变焦又在摄像头上,小雨刷什么的都有,!

网友:
当时的模块很复杂。现在集成度高很多,芯片和外围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