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漏保可靠性检测插头有人做吗

楼主(2024-07-20):
老家自己装了一个漏保,自己打的接地桩,自己走的PE线,不过都是业余水平,接地电阻有多大也不清楚,如果有漏电保护是否能正确动作也不知道。
于是想到一个办法,漏保是30ma跳闸,那用三角插头,在相线与PE线之间各连接7K电阻,具有容错功能(正常插座要求是左零右火,即使反接也能检测),简单易用,老少皆宜。
插上去PE线理论上会有220/7000=0.031A漏电电流,大于30ma漏保动作值,漏保应该动作。
如果不动作,就要检查漏保动作电流是否不准(这个很关键,稍微大一点都不行,这个是根据国标人体耐受电压曲线的数据),或者PE线接地不良。

网友:
漏电保护器上不是有个按钮,说每个月按下测试一次可靠性。那个就是模拟漏电

网友:
差不多就行了

网友:
记得在B站上看到评测漏保的漏保电流的,也是用的电阻算出漏电电流试验的。

网友A:
接不接地不影响保护,正常的检测到L、N电流差>=30mA就会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不接地不影响保护,正常的检测到L、N电流差>=30mA就会跳

如果PE断线,那就不会跳闸,没有接地回路

网友:
买个零火线检测插座就可以了!

网友:
相位检测,漏电测试,有现成的那种插头
借个地阻仪,测接地电阻值大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PE断线,那就不会跳闸,没有接地回路

人体万一触电也会跳的,当然设备有接地更安全,问题是许多家用电器都是二插哪有接地

网友:
正泰漏保22~25ma就跳了

网友B:
计算电阻是用电压峰值还是有效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体万一触电也会跳的,当然设备有接地更安全,问题是许多家用电器都是二插哪有接地 ...

没PE,触电才跳,被动
有PE,就是主动安全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计算电阻是用电压峰值还是有效值

没啥说明都是有效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