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解两个牌子4种型号的多路同轴监控硬盘录像机(讯美/海康威视)

楼主(2024-07-20):
退役的,很老了,大部分都是电源坏了,不过换了也没用武之地了
先上3款16路的,两个牌子,海康和讯美,讯美应该是贴牌的

第一款

第二款

第三款

第4款,从这里开始就是8路的了,好像是银行ATM监控录像机

一次只能传85张照片,今日我已没有用尽图片上传的数量了,还有一款机器,只能明天单独发帖传了。

网友:
机器好白啊

楼主:
图片数量超出限制,我又重新编辑了一下,现在可以了

网友:
用不上了还可以拆件

网友:
STI7105是广电机顶盒用的,在录像机上只负责解码,它先启动STI7105的Linux系统,再把两片作为从片使用仅编码的Hi3511芯片的Linux系统通过PCI总线发送,待Hi3511启动完成会将已编码的视频数据发送给STI7105解码后在屏幕上显示及存储到硬盘。大华还有使用STI7108、STIH416的机器,使用华为海思Hi3532芯片编码,一片Hi3532可编码16路960*576或8路720p或4路1080p的H.264视频。

网友:
S3C2510负责系统,DM643负责视频编码,PNX1701负责视频解码。

网友:
PEX8603是三端口PCIe交换机芯片,三个端口分别连接DM8147,两个88SE9215 PCIe转4SATA芯片。

网友:
同轴的确实越来越少见了,除了很早安装的一些,现在基本都是网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