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用自激振荡电路组的升压电路做耐压测试仪

楼主(2024-07-20):
用自激振荡电路组的升压电路问题。上电后电压会往回掉是怎么回事,用的5v充电器变压器,三极管用的13005电压也会掉)后来换了放大倍数更高的三极管也一样掉电压,末端加滤波电容也一样,三极管B极波形挺漂亮的ce电流0.9a通电一会后电压掉的同时三极管发热带着散热片也挺热。不知道怎么处理?参考电路图,

楼主:
还有一个情况在输出侧加一个100多k的电阻测电阻后面的电压会低很多,难道是难道是带不起负载(假如万用表是负载)

网友:
DIY的成品高精度耐压测试仪也才几十块钱啊

楼主:
我主要是想验证这种电路,没东西折腾买了表也是吃灰。有材料有工具就折腾着玩呗。

楼主:
我是电阻一端接正极一端空着的不构成回路电阻当不会消耗功率,只能是万用表消耗的功率了,带载能力这么低的吗?

网友:
耐压测试,5MA电流就够了,用得着那么复杂吗?

楼主:
我这是电压不稳,电压一直往下掉,三极管发热

网友A:
要简单直接拆电蚊拍升压电路用。
耐压测试要求高电压小电流,单管本身带载能力就差,加上电路设计不合理的话,输出自然不稳定。
再提醒一下,单管自激式升压电路,变压器一二次绕组需按反激式模式工作,注意绕组同名端,磁芯要开气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简单直接拆电蚊拍升压电路用。
耐压测试要求高电压小电流,单管本身带载能力就差,加上电路设计不合理的 ...

说得对,电蚊拍能输出二千多伏的直流电,应该可用。

楼主:
感觉这个制作应该算是可以了能5v升压到500v初级电流0.3以下,次级电流串10k电阻能到5.8ma串20k电阻3.7ma

楼主:
基本成功了,改用555驱动mos管用5v充电器变压器,输出电压可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