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6块钱修好2P的日立RAS-50HN7Q风管机空调!!!!!!

楼主(2024-07-20):
前几天家里的空调不制冷了,这么热的天没有空调可不行。空调不制冷,但是内外机风机还在运行,想到了是压缩机没有启动,要不就是压缩机坏了或启动电容坏了,祈祷是启动电容坏了,要是压缩机坏了维修费就高了。果然把启动电容拆下来发现电容没有容量了,遂PDD上购买了配件更换就维修好了。

日立的空调,2P的,关键还是定频的,电老虎啊。

拍照记录原机的插线线序。

外机风机的启动电容,容量已经下降了很多,虽然外机还能启动,保险起见,也更换了。

本次主要的故障点,压缩机启动电容,额定45uF,测量只有138nF了。

PDD上购买了同规格的,实际算下来这次维修花费6元。

到手测量一下容量,都是足容的。

新旧电容合影,新的大电容长度略长些。

顶着室外35度的高温更换好。

开机后外机铜管一会就有冷凝水了。

室内的控制面板。测量出风口,温度降到了12度,成功修复。

附上外机正常运行的视频(背景音全是知了叫声)

End!

网友A:
6块钱的电容耐用吗?

网友B:
发财电容啊,一下就被你找到了,另外最后一段文字的版权费用是不是结一下,年授权费用两个人参果

网友:
版权费用是不是结一下?

网友:
现在的高层和小高层户外机拆装不易。

网友:
哈哈哈  发财电容啊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室外机不好操作,除非是平房。喜欢老式定频的,1P单冷日立20多年了,中间移机一次,现在还在用。还有一台变频的,总感觉温度下不来。

网友:
一般高层就没有办法,只有请专业人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财电容啊,一下就被你找到了,另外最后一段文字的版权费用是不是结一下,年授权费用两个人参果 ...

哈哈哈,要不再过段时间整理一下寄点榴莲包给你

网友:
我也想说,电容不买大厂名牌么?不经用吧
之前我买的杂牌启动电容,一个月坏一个,已经换下两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6块钱的电容耐用吗?

发财电容才4.5元,耐不耐用等时间考验了

网友:
真不错 机器很耐用啊

网友:
esr有4Ω吗,好高

网友C:
制热能力不错,鬼子空调都不需要电辅热

网友:
小日子 的空调大多不错

网友:
真是电老虎,最大输入,10A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制热能力不错,鬼子空调都不需要电辅热

没电辅热也不好,冬天制热如果室外温度很低的话一段时间就要停机化霜

网友:
楼主又省了一台空调。

网友:
小测试仪也可以测这么大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