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46xt开卡只有一半容量,写速度慢

楼主(2024-07-20):
有很多疑惑,板上QE跳线有何作用,toggle在哪里,要不要整,是不是原本就32g,还是没有开出来,开完成功速度才20m/秒写入,ce提示芯片混搭?小白向大家学习来了,谢谢各位qbeiq

网友A:
挂了一片,有一片的ID不对了

这种宽体封装的都是黑片,还是小封装厂封装的,质量不行

网友:
我猜也是颗粒体质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挂了一片,有一片的ID不对了

这种宽体封装的都是黑片,还是小封装厂封装的,质量不行

谢谢 我还以为是混装

网友:
19个坏块,学习中

网友B:
第二片ID不对,看看焊脚有没有问题,加焊一下主控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片ID不对,看看焊脚有没有问题,加焊一下主控也可以

谢谢,我试试看

网友:
奇怪的问题,回贴后不自动跳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