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 晶坤雷达led感应灯 20W 质量不错

楼主(2024-07-20):
京东买的 用了有两年 卫生间 每天启动不下100次  反应灵敏  ……

前几个月开始 亮的时候 能感觉到轻度闪烁 估计要坏了  昨晚彻底挂了 ……

质量还不错  不过也不便宜 32 块 人民币一个  实际功率 13.3W  , 待机 1W  ……

网友:
还可以修一下吗?

网友:
我在拼多多买的一个雷达感应灯,几块钱的,也用了一年半,没有问题

网友:
这么贵的灯,应该修修继续用

网友:
led灯寿命这么短,才二年?

网友:
微波控制板加入一个20V以内的直流,看控制部分正常不?HT44输出4.4V稳定不?

网友:
应该能修好呀!!!

网友:
估计电解电容问题,灯芯也是易损件。

网友:
应该尝试修一下。

网友:
卫生间用声光控就可以了

网友:
2年寿命有点短了。

网友:
看不出哪里有问题啊

网友:
看灯珠没有黑点,灯珠应没挂

网友:
功率虚标,做工用料再好我都认为不合格。

网友:
感应灯用着方 便

网友:
里面还不错,散热再好点就好了

网友:
价格不是一般的贵

网友:
多半是灯珠挂了,换灯珠能复活.

网友:
雷达感应的,几块弄个改装板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