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好奇问一下,天天鼓捣电力配电柜的用17b+的放心不?

楼主(2024-07-20):
就是居民或者工厂用电的源端端,比如10KV降压到380V的那一级的低压侧配电柜,就设备本身而言,用F17B+能让人放心不?我看还有一些运行维护电工还是用MF47表带电测量配电柜的接线端。问他们倒是说都没有听说用MF47表测量低压配电柜出什么事情的。

网友A:
人家用指针表都不怕,你福禄克怕啥

网友B:
指针表有2500伏档位你数字表遥不可及,其次还可以用降压线测量100KV的高压包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家用指针表都不怕,你福禄克怕啥

胆小,看见过测量爆花烧了皮肤的,别看我敢搞几千伏的大功率设备,但我不敢碰那低压大配电柜之类的东西。

网友C:
万用表用于控制回路的检修,和设备的运行电压关系不大。电工作业关键是安全意识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万用表用于控制回路的检修,和设备的运行电压关系不大。电工作业关键是安全意识很重要。 ...

说得太对了,关键是安全意识很重要。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指针表有2500伏档位你数字表遥不可及,其次还可以用降压线测量100KV的高压包电压! ...

我有500型表测25kv的降压线,测量老式彩电高压帽不错~

网友:
和表没有关系,和脑回路有关系,安全意识强点,比啥都好使。
就像车祸和驾照的关系一样

网友:
不应该过于依赖表带给你安全感,而是规范操作给你的

网友:
佩服哇,楼主胆肥哇,电工用和电子用,千万别当儿戏哦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有500型表测25kv的降压线,测量老式彩电高压帽不错~

怎么测?我拆老旧显示器没接电,高压帽也没扣螺丝刀离高压帽还老远都被高压帽击穿空气电到我了

网友:
关键是安全意识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怎么测?我拆老旧显示器没接电,高压帽也没扣螺丝刀离高压帽还老远都被高压帽击穿空气电到我了 ...

类似这样的,红色杆内部有好几个高精度大阻值电阻,你用螺丝刀肯定不行啊!

网友:
这个表很爽的用完之后爱之有加

网友:
指针表好啊   有2500挡位的

网友:
机械表都可以用的

网友:
正规大厂的万用表,在量程范围内都是安全的,17b+测380v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F:
17b+在低压侧没啥问题,能养成习惯使用绝缘手套,护目镜,绝缘垫就更好了

网友:
嗯,来这学知识,顺便警醒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F:
17b+在低压侧没啥问题,能养成习惯使用绝缘手套,护目镜,绝缘垫就更好了

您说的对,有绝缘手套和面罩以及知道怎么切断电源的人在旁边,会踏实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