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群里有没360摄像头的用户或维修高手?

楼主(2024-07-20):
群里有没360摄像头的用户或维修高手?谈谈使用感受或维修经验。手上有360摄像头故障,走售后都是让以旧换新不给维修,感觉应该是小问题,但是售后应该是为了营销手段不给修,就让以旧换新,其实都是套路~

网友A:
啥问题?不说,咋回复~!

网友:
实在不行2手鱼买个便宜的当料板,行不行呢?

网友:
我有2个小水滴,这玩意升级后,TF卡基本就废了,10次8次不设别,没升级前好好的

网友B:
说下什么问题,不说神仙也修不了

网友C:
如果检查不出来问题所在,倒不如以旧换新,给换个新的也不错。

网友:
这个还是确定好吧,我修过一次直接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问题?不说,咋回复~!

一个按恢复键没反应。一个连不上网,卡刷下相应固件上机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下什么问题,不说神仙也修不了

一个按恢复键没反应。一个连不上网,卡刷下相应固件上机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检查不出来问题所在,倒不如以旧换新,给换个新的也不错。

以旧换新的价格贵,相当于放弃旧机直接买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