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estor] YS9082HP N38A开卡不成功报错8116 ISP Fail

楼主(2024-07-20):
颗粒识别正确,开卡卡86%,报错8116,根据代码,要发送给工程师,

附开卡固件包,需要的下载

楼主:
试了很多次都不行,最后竟然过了,

网友:
右键看一眼报错信息

网友:
设置错误

网友:
把ISP勾去掉就行了

网友A:
?开卡不勾isp那还开什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卡不勾isp那还开什么啊

分清ISP和SPI好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卡不勾isp那还开什么啊

打错了,感觉得一微主控开卡和慧荣主控不同,ISP不是必须勾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错了,感觉得一微主控开卡和慧荣主控不同,ISP不是必须勾选的。

似乎是不能取消勾选的 而且不勾isp开出来应该也不认吧

网友(2024-09-04):
怎么查自己的flash芯片啊

网友(2025-04-29):
好烦啊 一直失败

网友(2025-06-06):
提示通信失败,必须点RDT,要不过不去

网友:
isp那个√无法取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