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动手更换雪铁龙世嘉空调离合器线圈(空调突然不制冷)

楼主(2024-07-20):
      其实这个是续集,前段时间因我的空调突然不制冷在论坛里发帖求助,得到很多热心朋友的帮助,再次感谢!
故障情况不再赘述,有兴趣可以去翻帖: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57138-1-1.html。
      前几日趁着雪铁龙世嘉前减震问题召回,去4S顺便检查了空调,说是空调离合器线圈坏了,但没有离合器总成原厂件(报价近800),于是上网50多块钱买了今天到货,本想让附近的修车铺帮换,张口150手工费(之前坛友才80),感觉没太大难度,决定自己弄。期间工具准备不足到处借不到最后去买了14套筒(5元)和三爪拉码(26元)。

工具清单:电动扳手一把(以前几十块钱买的,拆离合器盖14号的螺母,不然得用专用工具固定)。
套筒14、15号(15号用来拧皮带张紧轮,14号
拆离合器盖)。
150mm三爪拉码一个(拆离合盘)。
外卡簧钳一把(拆离合器里面两只卡簧)。
其他就是拆胎工具,没啥了。

第一步,拆下右前轮和挡泥罩

可以看到离合器了

近一点

松皮带之前记一下皮带缠绕方式

这里有点漏油,要不要紧?没有专用钳子,处理不了

从发动机仓,用15号套筒把皮带张紧轮逆时针拧,皮带就松了。

电动扳手配14号套筒拧下离合器盖,轴上有2片很薄的间隙调整垫片,别弄丢了!

手太黑,中间没拍,步骤就是取卡簧、用拉码拆下离合器、再取线圈的卡簧。
由于没经验且插头看不到,盲拆插头20分钟

新买的线圈引出线比较细,插头上也没有编号

没这两样工具还不行。

补充:新线圈的电阻3.7欧。旧线圈阻值忘了,兆欧级的。
         人人都说皮带开裂的问题,当时没买,下次换,一把15#套筒就行

完!!

补充内容 (2024-7-31 11:20):
后期发现里面有温度保险,可以修复: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xtra=#pid16672189

网友A:
发现一个人才,偶我也是2012年的东雪经典爱丽舍科技。至今未更换正时皮带。。。。哇哈哈!!!啥时候崩不知道。

这个外皮带裂的好妖娆。。

网友:
皮带能换了

网友B:
这个还是好换的  不好换的还得拆下来搞

发电机皮带该换了  顺便检查一下图3那个小的轮子(涨紧轮)是否轴承响   那个管子应该是助力泵的也可能是自动变速箱的 买个卡箍就行了  有一点点油印不管它 只要不滴

网友A:
这个油管其实你有钳子也没用的,哪里已经塌了,再加紧也是效果不好。。

你注意这个红方块的部分是不是比较粗的感觉,黄线向右开始有缩的迹象。。   对芯管插深就怎么多,那再芯管其余没有箍的部分再箍一道不就行了吗?  前区箍裂的部分在外边了,后边的管子没有开裂。

钢箍右红方块区域内黄线左侧的区域怎么长都可以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是好换的  不好换的还得拆下来搞

发电机皮带该换了  顺便检查一下图3那个小的轮子(涨紧轮) ...

估计是准备不足,不然换这个线圈顺手换皮带,一体的。。

而且这个皮带不用预估损伤,可以看到的,线圈前看一眼不行了,一起买回来就好。

网友:
楼主牛掰,
下一步换皮带了

网友C:
皮带都老化成这样了拆开了就一起换了省事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油管其实你有钳子也没用的,哪里已经塌了,再加紧也是效果不好。。

是的  这种管子很多都是高温下时间长了就松了  不是卡箍松了 而是管子塌了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应该顺便把皮带也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皮带都老化成这样了拆开了就一起换了省事点!

其实被吐槽的是,拆这个线圈,这个皮带是要拆的,装回去直接上新的就完了。。

不想正时,你必须特别的去换,没东西和它有波及。。它是独立的。    所以楼主有点亏

网友:
想不通,这么简单一个漆包线线圈,怎么会坏的?里面铜丝比较粗,绕制后用胶填满,怎么会断?

网友:
皮带好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现一个人才,偶我也是2012年的东雪经典爱丽舍科技。至今未更换正时皮带。。。。哇哈哈!!!啥时候崩不知 ...

哈哈哈,咱俩差不多,我的车是11年的也没换正时皮带,之前看一下问题不大,这个发电机皮带是该换了

网友:
其他不知道,但是皮带再不换恐怕要把楼主甩在半路上了

网友:
看了好多回复,基本上都是说皮带没换

网友:
感觉漏油的是变速箱油管(冷却用)的吧??肯定不是刹车油。

网友:
皮带没想一起换了吗?感觉已经该换了,等断了再换可能损失更大。

网友:
皮带好多裂纹

网友:
皮带看着老化了,该换了

和我车的离合器线圈换法一致,不过我是找路边摊换的,全程40分钟左右,80元人工费。

话说,你没测一下拆下来的线圈电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