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理一个亮度下降的LED数字钟

楼主(2024-07-20):
家里有一个用了1年多的LED数字钟,发现有的LED变暗,导致白天看数字容易出错,决定拆开看看能不能修理一下,

中间这个面板下面有两个螺丝,把面板揭下来才能看到,

后面有4个螺丝,

还要用撬片才能拆开,

背面没有电路,

手头没有这种蓝色的贴片LED,就用普通蓝色LED焊接上代替,

变亮了,

在几个变暗的LED两端焊上普通蓝色LED,

LED离面板太近,导致出现亮点,总比看不清楚好点。

网友A:
用时间长了衰减了?有没有可能是电压高了?

------------------

网友B:
家里用了好几个这样的,建议卧室里使用橙色的,蓝、白的晚上太刺眼。

网友:
还是换贴片的光线均衡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家里用了好几个这样的,建议卧室里使用橙色的,蓝、白的晚上太刺眼。

赞同,橙色的光线,眼睛看起来舒服的多。

网友:
LED数字钟看着挺漂 亮

网友C:
楼主你这个准不准

一个月差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时间长了衰减了?有没有可能是电压高了?

------------------

用手机的5V充电头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里用了好几个这样的,建议卧室里使用橙色的,蓝、白的晚上太刺眼。

这个放在客厅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这个准不准

一个月差多少

一周能快1分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家里用了好几个这样的,建议卧室里使用橙色的,蓝、白的晚上太刺眼。

卧室里不是纯黑睡觉更爽么,为啥要有个发光的东西???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卧室里不是纯黑睡觉更爽么,为啥要有个发光的东西???



这个钟在晚上7点到早上7点会降低一半亮度的,再说睡觉是不是全暗环境还是因人制宜的。

网友:
有手艺究是好

网友:
好像这样的LED是小型的更换起来比较困难。

网友D:
把尖头磨平试试看

网友:
顺便把晶振换成8025!

网友E:
如果全都换成贴片的是不是要花很多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全都换成贴片的是不是要花很多时间?

用热风枪换LED会比较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尖头磨平试试看

在普通LED上面粘贴了一小块蓝色绝缘胶带,就不那么亮了。

网友:
把晶振换成8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