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汽车车窗太小,是不是不利于逃生?

楼主(2024-07-20):
这把锤子,是不是没法敲破车窗

即使敲破了,是不是也没法从窗户钻出来

网友:
弄个拖拉机最好

楼主:
拖拉机能上高速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拖拉机能上高速么

都是有利有弊的,没有十全十美的

网友A:
应该能砸碎的,只是需要角度和技巧

网友:
车窗小是防止你从车里飞出去,肇事时候在车里还有活的可能,飞出去就挂了

网友:
车窗太小肯定是不利于逃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能砸碎的,只是需要角度和技巧

大锤很难把车窗砸碎吧,车窗都是钢化玻璃?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锤很难把车窗砸碎吧,车窗都是钢化玻璃?

没有砸不碎的玻璃,只有力气的问题

大力出奇迹嘛

网友:
哈哈,这话说得,那新能源,个顶个大天幕,就是知道是个大炸弹
为了方便起火时多人同时逃跑用的呗

网友:
天窗其实一点都不实用,还影响了安全,鬼才趟这车里看星星

网友:
想买个没有天窗的车,竟不能。不然配置太次了!!

网友:
用锤子的尖头咋车窗的边角,是可以砸碎的。然后用脚把玻璃踹出来。车里备一个逃生器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还是机械门锁靠谱。

网友:
与其考虑车窗太小,不是更应该考虑车门是否失电解锁嘛或者其他安全策略嘛

网友B:
车门解锁是强制规定

网友:
这个和安全的关系有这么大么......那为什么敞篷销量上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门解锁是强制规定

车祸后,车锁会自动解锁么?

可是为何很多车祸,人跑不出来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车祸后,车锁会自动解锁么?

可是为何很多车祸,人跑不出来呢?

你问我。我问谁。另外很多是多少?

网友:
之前去看丰田奕泽,后排窗口很小,坐里面好像坐牢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