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棒子代工的EEVBlog 参与设计的121GW万用表拆机简评

楼主(2024-07-20):
作为全球有名的仪表测试博主,他参与设计的万用表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
121GW设计功能丰富,50000字计数,个头也不大(但是厚度是真厚,比巨无霸万用表还要厚)整机工作电流四五毫安,不算省电!
这表以前很多人都玩过了,不过多详细的介绍了!
总结几个特色:
1.内阻2.3KΩ的低阻抗电压挡LoZ
2.15V高压二极管挡(实测输出15.9V,量程15.000V,测试电流最高5毫安多)
3.功率测量(可同时测量电压电流,并显示功率和电压电流)
4.1kHz低通滤波功能(我手里这台测试失败,测量变频器几乎没反应,不知道是个例还是设计问题)
5.毫安挡有两个内阻选择,一个正常的毫安挡,内阻3Ω左右分5mA和50mA两个量程!500mA集成到了大电流插孔,内阻约0.1Ω。500.00mA分辨率有0.01mA了,满足大多数小电流测量的分辨率要求!
6.挡位功能记忆功能,电流插孔自动识别和报警功能
7.较为丰富的功能设置,比如设置自动关机,蜂鸣提示音,对比度等!
8.交流频响不错。正玄波能测到几百kHz。
说一下缺点:
1.屏幕可视角度一般,对比度调到最高也不太理想
2.量程切换慢,读数稳定慢,电阻挡太慢,小电阻乱跳,电容档更慢,偶尔还有bug,类似136C+那种一直切换量程不出结果的情况!
3.各种底数问题,比如mV挡底数,电阻挡短接明显底数等
4.很多测量结果重复性差
5.二极管挡只有短路提示音,没有正常压降提示音
6.成也挡位记忆,败也挡位记忆,这个功能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太影响使用了。总是停留在上次的挡位,其实这样很不友好!
7.转盘手感一般。据说还有接触不良的情况,我暂时没明显感觉到。
8.按键功能印字太乱了,搞不清楚功能在哪个按键上。把功能印在上方的也有,印在下方的也有,就不能统一一下?

网友:
33~34℃

网友:
这表多少钱?

网友A:
测试速度快不快的

网友:
把内置电池拆了是不是就没档位记忆了?

网友:
里面还有存储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速度快不快的

贼慢贼慢!速度体验比0660的表还要差很多

网友:
内存卡容量不小,装小电影用的吗

网友:
功能丰富,看起来不错!

网友:
这存储卡是用来干啥的?用来做Log?

网友:
首先得谢谢修老板,真么难搞到表,能给大家分享,瞬间解毒,果然印证了那句老话,电影影评人只能说电影,自己一演电影就不行,术业有专攻

网友:
精度较容易做到,元器件选用较贵的就成。更多的是要好用。

看楼主所述缺点,觉得不怎么好用~~

网友:
每种表都有适合的使用场景,精度与响应速度本身就是价格的直接关联要素,个人就是选自己适合的就行。

网友:
没有简洁一点的吗

网友:
大“表”真专业,赞

网友B:
楼主温度常常在30几度,会不会对这些精密仪表有影响?比如容易坏,或者外壳脆化和发黄等,我没地方玩电子,想把工作室放在阳台,那里白天温度估计30-40度,有点担心这些电子宝贝因高温损坏。

网友:
自己适合的就行。

网友:
谢谢LZ的分享!
看介绍,感觉这个表就是华而不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温度常常在30几度,会不会对这些精密仪表有影响?比如容易坏,或者外壳脆化和发黄等,我没地方玩电子, ...

不见光就行

网友:
右上角1毫秒峰值是什么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