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老家定频空调趴窝了,这个自己加冷媒的方案可行吗

楼主(2024-07-20):
这个空调快10年了,TCL定频1.5P,从我住公租房起,然后送小舅子用,再然后退役搬回老家。去年自己简单安装,可以制冷,没用几天又不在老家了。
今年又回去,发现一点都不制冷,看了低压管有明显油渍,推测低压管安装不到位有漏点

然后,准备下周自己加氟,低压管直接干900G进去,定频空调不需要抽真空,计划买1000G,管子接低压管,然后从高压管放冷媒,冒白气说明空气排空,拧紧螺丝继续加冷媒,据说低压管要4-5个压
各位老铁说这个方案可行不

楼主:
加气口顶了下,几乎没压力了

网友A:
不是应该先检查有没有漏点么,不然加进去也还是漏光,白忙活...

网友B:
可能是喇叭口漏氟,先检漏

网友:
脏的地方应该是漏制冷剂了

网友:
自己加氟也要同时加点荧光剂做标记?

网友:
用不用同时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应该先检查有没有漏点么,不然加进去也还是漏光,白忙活...

楼主说了,他认为是安装时低压管没接好。

网友C:
既然漏了,又是老空调,不要图省事,还是老老实实按照步骤将漏点找出来,打压确认不漏以后再加氟。图省事,弄不好还会再来一遍。移机的时候,除了喇叭口,铜管也很容易产生漏点的。别说是TCL的,格力的都不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喇叭口漏氟,先检漏

就是接口的喇叭口,因为这里有明显的冷冻油

网友:
一定要先确定漏点,然后根据情况再确定修复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漏了,又是老空调,不要图省事,还是老老实实按照步骤将漏点找出来,打压确认不漏以后再加氟。图省事, ...

是的,任何一处都有可能泄露,不过我这个情况恰恰是低压管有油渍,我清楚记得以前是干净的,所以推测低压管接口的泄露,当时没经验没用肥皂水检测,安装就动了这个地方,所以推断低压管接口泄露可能性可达90%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任何一处都有可能泄露,不过我这个情况恰恰是低压管有油渍,我清楚记得以前是干净的,所以推测低压 ...

只要能确认泄漏点就行。

网友:
一般来说有油必定是有漏点

网友:
哈哈,你问我行不行,你自己试试呗,反正我是看热闹的,也不会嫌事大
试好了,我恭喜你

网友:
r22的省事多了,自己先确定漏点,排除了再加也不晚,要不还得漏,我家的空调因为移机,粗管也憋了,为了省事都换了新管,自己加的氟,加完后还要确定下有能有漏的地方,要不白忙活!

网友:
看接口内外机匹数应该不一样

网友:
铜管还转接了一下,好像不是原配

网友:
确认泄漏点(可能不止一处),修复泄漏点,再抽空加氟

网友:
快10年的定频空调,有移机那不一定是接口漏,也可能是管有裂缝,所以不是专业个人还是建议更换,搞这些坏的很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