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松下高端型号IH电饭煲SR-JHC10 更换记忆电池

楼主(2024-07-20):
电饭煲用了好几年了,最近发现显示屏不插220V电就不显示,虽说不影响功能使用,但没时间显示实在不好看,还时不时的看到有小强在里面,估计是电池没电了,顺便把电路板再喷一层三防漆。因为这台松下的并不常用,才导致电池掉电比较快。

无可否认,日本的电器的材料真的很好。

做工细节可以的,至于说堆料的,不见得了

换个电池还要非得把显示屏整个拆下来才可以更换电池,这设计差评

电路板正、反面准备再喷一层三防漆,防止小强的排泄物腐蚀了电路。

为了更换这个电池,非得搞这么大动静才行

松下自家电池,更换后显示恢复正常了

网友:
高端产品也有坏的时候,拆修挺顺利

网友A:
比普通的电饭锅多了侧面加热,模拟柴火灶烧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普通的电饭锅多了侧面加热,模拟柴火灶烧饭?

就大号电磁炉一个,加个专用程序

网友:
和电磁炉一个原理

网友:
这种反人类的设计就是不给你换电池,电池坏了换新锅

网友:
移位引两根线出来方便以后再换

网友:
换的电池多少钱?我的经验是每年3块钱,如果你弄9元的,就能用3年。
这个比主板电池费,因为不但维持时钟,好要一直液晶显示

网友:
做工还挺不错的

网友:
高级货 就是不一样

网友:
我都是把线引出来用两节7号或者5号,更换也方便

网友:
做工挺不错的!

网友:
煮饭比国产的电饭煲好吃吗?

网友:
既然拆了,不如整个2032的座子上去,下次换电池也方便些

网友:
没错,就是一个大号电磁炉

网友:
比普通的电饭锅多了侧面加热

网友:
电池还可以充电吗

网友:
做工好啊  挺不错 就是价贵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