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072无线网卡,双天线双放大,用一根天线一分二接入可以吗?

楼主(2024-07-20):
请教3072无线网卡,双天线双放大,
想用一根定向天线一分二接入,可以吗?

网友:
用双端口的定向天线,一个水平极化,一个垂直极化,最完美的搭配,普通的双天线要注意隔离度,

网友A:
如果这个网卡是2.5G和5G都有的。那两条天线就分2.5Gt和5G的天线。二合一肯定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这个网卡是2.5G和5G都有的。那两条天线就分2.5Gt和5G的天线。二合一肯定不行。。 ...

是单频的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