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用电感镇流器给罩极式电机diy一个柔风档调速插座。

楼主(2024-07-20):
上回修的美菱电风扇,想要柔风档,给它做个调速装备。玩过罩极式电机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它调速比较麻烦,普通串电容的方法不慢反快到失速,很容易烧电机,今天备件库找来一个飞利浦日光灯的镇流器,用它来给风扇降速 制作一个柔风档。

材料:外壳用的千百媚的电动牙刷盒,飞利浦电感镇流器 12mm自锁按钮开关 松下洋二插座 美的电源线。

镇流器放牙刷盒大了厚了,拆下铁皮

还是有点厚盖不上盖子,打磨一下钢片边角

这样应该差不多了,牙刷盒里面要用铣刀扫平,这个工序比较耗时间。

植入洋二插座 底部热熔胶斥候,方便以后好拆。

顶部宝塔钻开12mm孔,装上镇流器旁路按钮开关 并接好其它线.

万用表测试好 没短路接错等问题,合盖备用。

使用中…

中速柔风档功率10瓦左右

中速直通功率17瓦左右。

晚上睡觉作为空调伴侣用,柔风档必不可少

网友:
电感镇流器现在见到的很少了。

网友A:
可控硅调压电路不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控硅调压电路不能用吗?

罩极电机本来发热就大,用可控硅调速发热可能更厉害。

网友:
这样做,感觉好笨重的感觉,这样接在电路中只是限流吧。

网友:
现在电感镇流器都不好找了~

网友:
现在箱底能翻出日光灯整流器的那也是相当佩服的了!

网友:
串个电容是不是也能实现这功能呀。

网友:
洋二插座结实又好用

网友:
这两年使用罩极式电机的风扇增多了。

网友:
老式电风扇,调速器就一个电抗器的玩意,带抽头用来调速,我家就有一台!

网友:
串电容得行不呢

网友:
柔风档并一个2uf的电容在定时器上就搞定了,定时器断开就得到三个低风档

网友:
普通电机串电容没问题,我家的电扇都串了4uF电容,风挺柔的晚上吹挺好

网友B:
老式吊扇的调速器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式吊扇的调速器不知道行不行

还有好几档可以调速。

网友:
现在的调速器好多是电容调速。

网友:
罩极式电机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