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抽水马桶进水量太少,该如何调进水量?

楼主(2024-07-20):
左侧螺丝可调浮球位置,
浮球越往下,进水量越大,

螺丝已经调节到极限了,进水量还是有些不够
该怎么办?

进水量不够,有时候冲不了马桶,还要打水冲马桶,真是麻烦啊,
各位是如何调抽水马桶进水量的

网友:
调反了吧?浮球上升,到达水位,顶住水阀就不进水了。还是你描述反了?

网友A:
进水立柱上有个蓝色插销,推到一端可以把浮球整体向上提,到需要的位置时,再把插销推回去!
也可以去淘宝找同型号的,有讲解视频

网友B:
进水阀 红圈部分反时针旋转,松开卡扣,然后向上抬起到自己满意的高度,再顺时针旋转锁定高度。

网友:
学习了,原来这么多机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水立柱上有个蓝色插销,推到一端可以把浮球整体向上提,到需要的位置时,再把插销推回去!
也可以去淘宝 ...

蓝色插销调的浮球下方托盘位置,蓝色插销怎么调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水阀 红圈部分反时针旋转,松开卡扣,然后向上抬起到自己满意的高度,再顺时针旋转锁定高度。 ...

整个进水管都可以旋转么?

网友C:
你是要睡上限调整,还是流速调整,流速是不能调整的。   上限调整是残余螺杆越少水位越高。

如果需要超过5公分以上调整,需要下面的水盒一起调整,水盒也要太高,浮筒也要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要睡上限调整,还是流速调整,流速是不能调整的。   上限调整是残余螺杆越少水位越高。

如果需要超过5 ...

浮筒怎么提高,需要放水后整体拆出,再调节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整个进水管都可以旋转么?

进水管内外套筒i结构,反时针旋转听得见“咔”的一声就说明松开了,如果没断水会一下子把它顶上来。

网友:
我之前那个马桶就不行,水满水箱也冲不干净,后来换了个马桶就好了,半箱水也能冲得很好

网友:
没有打开观察过,学习了,原来里面有这么多机关啊。

网友:
浮阀调整时需要看浮球升高才是对的,不然进水量还是太少。

网友:
浮球就是水阀门,把它抬高就行了

网友:
浮球越往上,进水量才越大。

网友:
这只控制量, 速度由角阀控制

网友:
调反了,浮球越高水位越高。冲力越大!这个不好用了,推荐买潜水艇的换上。质量好的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