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模拟摄像头一般是接4根线,为何这个摄像头只有2根线?

楼主(2024-07-20):
模拟摄像头,一般是2根电源线+2根信号线,一共是4根线,

为何这个模拟摄像头只有2根线呢

网友A:
那个是视频输出,另外的电源是USB输入的。

网友:
电源线单独走了吧

网友:
看不出来是摄像头呢  usb供电了吧

楼主:
没有单独走,这个是分体式摄像头

网友:
好像那是个视频座呗

网友:
VIN不是视频输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视频输出,另外的电源是USB输入的。

是VIN,接的摄像头

网友:
难道是用视频线供电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模拟视频输入,摄像头另外供电的。

网友:
模拟摄像头见过三线的,电源地和视频地共用一根黑线,然后红正黄视频,没错,我说的就是某个三轮上的倒车影像

网友:
只有两根线那就是直流上载波,相当于电源+视频

网友:
这个很可能是视频输入的意思。
另:就算是两根线,其实现在的电子技术也能做到,视频输出可以使用电源正极或负极输出的。

网友:
2根线也可以实现

网友:
都这么先进了?

网友:
旁边还有个USB呢,试试是不是那家伙管供电,拆了看看线路啊

网友:
需要拆开看下具体线路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