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faspeed 士必得 K5系列-120G 固态硬盘拆盘

楼主(2024-07-20):
TB入手二手固态
测了下速度还不错,外观也可以。
估计是18年的系统盘。

使用时间不短了,看样子这个不像以前清零盘。
卖家还不错。
随拆看看下,为什么使用这么长时间了,体质还这么好

主控是:AS2258
存储芯片是intel?
29F64B2ALCTH1

难道捡漏了?

网友:
现在应该没这个牌子了吧

网友:
曾经有一段时间挺火的。

网友:
不是划线和打磨片必须好评啦

网友:
看起来一般般。

网友A:
三线小厂生产的,以前不少人用,现在都不见了

网友:
这种三线小品牌就直接划走了

网友:
没听过的牌子,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B:
2258en+英特尔64层3dtlc,大差不差能凑合用的水平,2018年常见二三线牌子的组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线小厂生产的,以前不少人用,现在都不见了

因为英特尔把nand闪存业务卖了海力士,海力士适配的主控没原来英特尔(包括镁光)的兼容性好,而三星东芝西数的新闪存带加密开卡较难,加上后来大牌固态一下便宜下来,小牌成本优势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B:
2258en+英特尔64层3dtlc,大差不差能凑合用的水平,2018年常见二三线牌子的组合。 ...

点序AS2258,内置32M缓存那个,算是PS3111的马甲,不是慧荣家的
没有2258en,那是SM2258H和SM2246EN

网友:
这有什么捡漏的

网友:
速度还成,能用就好

网友:
这种主控还是第一次见,常见的是SMI、群联、马牌、联芸。

网友:
现在的SSD,都没有外置大容量缓存芯片了吗?难道都集成在主控中了?

网友:
只要能稳定用就行。这种一般用于升级老电脑还是有效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