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途观上的大灯高度+仪表亮度调节器

楼主(2024-07-20):
下午带朋友去我熟悉的修理厂换变速箱油,角落里有一筐拆下的坏零件,都是发电机、压缩机、水泵之类的金属大件,老板知道我喜欢研究,说随便拿。

我想了想拿回去也没啥用,这大热天的,还弄得到处油污,就拿了个塑料开关问这是为啥换的,小师傅说途观仪表亮度频繁闪烁换下来的。
我说行,那我拿回去拆着玩。刚给老板介绍了了一单小一千的业务,老板说随便随便,要啥都拿走。

▼整体图,左右金属片是用来卡到仪表台上的卡爪

▼取下卡爪,撬下面盖,露出两个滚轮

▼两个滚轮连同电路板可以一起拔下来

▼外壳两侧有金属片,跟滚轮上的滚珠(底下有弹簧)一起,提供阻尼感;金属片后面的凸台和滚轮上的凸起配合提供限位

▼有一个滚珠已经没了,不是我拆没的,应该之前就修理过或者拆过的

▼滑片四个触点不在一条线上,不知道是本身就这样还是之前车主自己、修理店弄的。小白色带孔的柱子是用来放置弹簧顶起滚珠的

▼滚轮和支架

▼电路板该出场了,13年8月还是13年第5周出厂?两面都有LED灯,给滚轮提供背光用的

▼外壳,不知道是13年还是17年的,如果跟电路板一起看应该是13年可能性大

整体感觉不像原厂的,做工很一般,当然,也许现在零件质量就这样了。

最后附上汽车之家上看到的安装位置,便于大家理解。我其实挺喜欢这种实体按钮、旋钮、按键的。

以上,全文完,谢谢观看。

网友A:
又水了一篇...

---------------------

网友B:
不知道我的山寨电动车能不能用、。。

网友C:
哈,这个开关确实设计的有问题,不像德国鬼子的风格。照说仪表背光调节方案已经使用了30年,不应该这么弄

网友D:
观看大神途观仪表亮度频繁闪烁换下来的拆着玩

网友:
这玩意都能拆这玩啊

网友:
做工一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水了一篇...



哪里哪里,论水您是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我的山寨电动车能不能用、。。

完全没问题,反正这个做工也很山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这个开关确实设计的有问题,不像德国鬼子的风格。照说仪表背光调节方案已经使用了30年,不应该这么弄 ...

确实,整个就是碳膜变阻,按说车上不应该这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观看大神途观仪表亮度频繁闪烁换下来的拆着玩

不敢当不敢当,周末随手一拆

网友:
感觉碳膜还是挺厚的

网友:
电阻碳膜基本没有磨损

网友:
感觉一点划痕都没有哇----就坏了?!

网友:
整个就是碳膜变阻

网友:
应该接触不良吧,碳膜没见有磨损

网友:
跟电位器一样,那个碳膜经常滑动就是磨损,导致阻值忽变。

网友:
应该是元器件虚焊,碳膜看着挺好。汽车发电机,转子接直流电,定子接无刷驱动会变成电动机。

网友:
因为有自动车灯,所以平时都是调到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