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ZT-225拨盘接触不良

楼主(2024-07-20):
今天闲着没事,把前些日子做的短路香蕉头,插上225,发现225拨盘真的接触不良,在电阻档上偏左和偏右,最大差10几个字(注意图片拨盘位置)这个225用的原先自带的油脂,等啥时候擦擦涂点高压硅脂试试能不能改善

网友A:
设计错误,用料不行,油不能从根本上彻底解决问题。

网友B:
加油是没用的。发生接触不良的原因,是很多人左右拨动拨盘时,会有个下压的力,时间长了会造成拨盘弹片疲软,造成接触不良。
解决的方法是,将弹片取下,向内捏一捏增加弹性(但别捏到底会断),或换新弹片

网友:
该发生的还会发生。这是个老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错误,用料不行,油不能从根本上彻底解决问题。

刚刚拆了,擦了弹片和拨盘铜箔纸上发黑,擦后短接归为正常00.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油是没用的。发生接触不良的原因,是很多人左右拨动拨盘时,会有个下压的力,时间长了会造成拨盘弹片疲软 ...

擦后恢复正常,磨的发黑,我一般不下按,抹油能抗一段时间

网友C:
这是新出来的表吧,要多少次摩擦才可以这样发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新出来的表吧,要多少次摩擦才可以这样发黑啊。

我算算大概是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算算大概是

7.7号收的货,一天大概拧6-7次吧,有时候多点,14天,新机有碎削磨损感觉正常,毕竟没磨合好,有毛刺,后期再看看

网友:
众仪通病

网友D:
我的也接触不良了。

网友E:
还想入手一块用用,看了评论,不敢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接触不良了。

我是擦掉拨盘和V片的油脂,重新抹油恢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想入手一块用用,看了评论,不敢下手

看运气吧,第一块是胎里有病,第二块正常

网友(2024-11-03):
引用 楼主:
擦后恢复正常,磨的发黑,我一般不下按,抹油能抗一段时间

抹液体油,变压器油比较好。另外改下线路

网友(2024-12-12):
上触点导电铜膏,润滑的同时具有导电性,增加接触面。填充介质有铜的,有银的。高追求,就上银介质的,当然价格也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