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捡了个12V的电源头子,刚好插之前捡的电信天邑TY1208-Z电视盒子

楼主(2024-07-21):
去年8月捡了个电信电视盒子,

拆个电信天邑TY1208-Z电视盒子4K高清,没电源没遥控器,不会玩
前两天又捡了个电源插头,插上怪合适,很配套。拿螺丝刀撬了一会儿没撬开。

插上电源,测量输出11.91V,应该能用:

插到电视盒子上:

上电,怎么没反应?

奥,电视盒子屁股上还有个电源开关,按下去指示灯亮了:

宿舍有电视,谁教教我咋刷系统???

网友:
有个论坛专门刷机顶盒的,

网友:
又看到这个表了

网友:
再在旁边找一找,应该会找到遥控器的。

网友:
主人估计也在附近

网友:
又省了几块钱

网友A:
没有遥控器怎么操作?可以用手机当遥控器吗?

网友:
可以插鼠标吧

网友:
只能找论坛了,论坛中有教程。

网友:
盒子刷机很简单

网友:
再在旁边找一找,能找到刷机方法

网友:
之前看某位大佬发过一个百度网盘的链接,里面就是各种刷盒子的

网友:
我很好奇,大家都是从哪里捡东西啊,怎么能捡到这么多好东西

网友:
在论坛上找同型号的刷机教程和固件以及短接点,刷机是有风险的,固件必须对才行,还需要一根USB两边都是公头的线,话说石榴姐还是那么SAO,华夫人已经不在了,可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遥控器怎么操作?可以用手机当遥控器吗?

那完犊子了,原来还要遥控器啊,
没有遥控器,看来刷不成了,
电视上的遥控器不行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完犊子了,原来还要遥控器啊,
没有遥控器,看来刷不成了,
电视上的遥控器不行是吧 ...

刷机在电脑上操作不需要遥控,刷完装APP和看节目需要遥控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完犊子了,原来还要遥控器啊,
没有遥控器,看来刷不成了,
电视上的遥控器不行是吧 ...

有USB口的话在USB口插个鼠标估计也能操作,可以试试,然后装个悟空遥控之类的APP就可以用手机操作了

网友:
电信机顶盒的遥控¥宝有,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USB口的话在USB口插个鼠标估计也能操作,可以试试,然后装个悟空遥控之类的APP就可以用手机操作了 ...

还是猪小呆懂得多

网友:
过一段时间说不定可以捡到遥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