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18650锂电池容量检测仪

楼主(2024-07-21):
嘉立创开源项目复刻,据开发者说明误差百分之五内,实际使用感觉也差不多,物料成本大概七十多,多做几个可能划算点,有点考验焊工,我焊好了两个,第一个搞了五个小时,还有地方虚焊了,返工了几次,到时候出掉几个回回血,加上外接板可以测18650 21700 14500电池容量 。放电支持0.5-5A可调,充电支持1-3A,实际充电一般最高1点多,芯片是IP2312,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  告知一下 嘉立创开源项目的网址  没有搜索到

网友:
这个不能算钱,折腾就是乐趣,那个风扇不便宜吧

网友:
风扇散热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自己动手,方便实用

网友B:
这个很不错 ,不过风扇下吹,热风会不会把屏吹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  告知一下 嘉立创开源项目的网址  没有搜索到

https://oshwhub.com/stm32eda/18650-dian-chi-rong-liang-ce-shi-mu-kuai_copy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不错 ,不过风扇下吹,热风会不会把屏吹坏?

没这么容易坏的,温度也不是很高,带温控的

网友C:
做的真不错 咸鱼上看到你了

网友:
做工很漂亮啊!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的真不错 咸鱼上看到你了

厉害,这都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