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佛山照明的LED日光灯驱动,第一眼以为是两个整流全桥!

楼主(2024-07-21):
18年的佛山照明LED日光灯驱动,第一眼以为是两个整流全桥。

上面丝印9938E,查一下是降压型LED驱动芯片,发热应该比较大,电路板都变色了。

网友:
是增加电流通过量特意加多了焊锡

网友:
现在整流桥已经和电源管理集成到一起了

网友:
现在整流桥已经和电源管理集成到一起

网友:
带正负标注,大的4脚是整流桥。小的4脚是恒流驱动芯片。

网友:
还不是最新的方案,现在都高度集成化了,一个芯片加几个外围元器件就可以满足使用要求!

网友:
电路板挺薄的。

网友:
小的是什么

网友:
现在越来越简单

网友:
现在设计以降低成本至上

网友:
不看新东西,真的就落后了,我也只认识整流桥。

网友:
LED驱动越来越简约

网友:
这个灯带散热不好,寿命应该不长

网友:
结构真紧凑啊

网友:
BP9938方案的非隔离恒流源,貌似用在T8灯管上的。

网友:
集成度越来越高,散件就越来越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