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给双飞燕OP-520NP嫁接个USB头

楼主(2024-07-21):
双飞燕OP-520NP是双飞燕公司研发的一款有线鼠标,鼠标接口是PS/2。
线真软啊,好评。

办公室的鼠标,线被老鼠咬断了,

先拆吧,背面就这儿有一个螺丝:

拧下螺丝就扣开了,前面是俩卡扣:

局部特写:

滚轮油轰轰的,黏手得很:

谁帮我看看这个编码器是几毫米的?

这个左右键的塑料不错,够硬,按了几年,上面没什么凹槽,
之前的罗技鼠标,按一两年,上面就有明显凹槽,硬度不够

找来一根USB线,剪开,我次奥,只有两根:

再找一根,剪开,这个是四根线,能用:

嫁接上,颜色都一致,大胆一点按颜色焊接:

插电脑上,正常识别、正常使用,等等,这滚轮咋不灵了呢?
拿起酒精对着编码器一顿突突,再插上,这回丝滑流畅了。

双飞燕这个鼠标就一个特点:耐用。我14年入职就用的这个型号的,
踏马的用八九年还正常,这个断线的是搬办公室从柜子里搜出来的。

查了一下pan3512dk,他本身就是USB接口:

本来想拆他的编码器用,一看这逼样子,不拆了
一边凉快去吧

网友:
以前的质量好

网友:
有几个闲置的PS/2鼠标,想依样画葫芦改USB。

网友A:
PS/2直接对接usb能用?

网友:
弄完了一边凉快

网友:
不是嫁接,是拼装。

网友:
我们办公室的网线被老鼠咬断过,几十号人上不了网,最后也是一根一根用端子接起来的

网友:
编码器是9mm的中心高。

网友B:
ps2能直接用换usb,开什么玩笑,另外一头接回去ps2了吧

网友:
记得我以前也拆过类似的鼠标,线的颜色是不一样的,无法直接连接。

网友:
一般来说不能直接转USB的。

网友:
本来就USB头的。

网友:
品牌有线鼠标一般都比较耐用。

网友:
这个质量真不错

网友:
双飞燕的质量确实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PS/2直接对接usb能用?

我们办公室都用的联想品牌机,标配就是PS2接口,莫非这个鼠标不是,反正我直接接上USB接口插上就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s2能直接用换usb,开什么玩笑,另外一头接回去ps2了吧

没有,宿舍自己的电脑没有PS2接口,刚知道PS2不能直接转USB,我这接上确实能识别能用的,奇怪
公司办公电脑是联想品牌机,都是PS2接口鼠标,难道这个鼠标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