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电脑机箱上这是什么开关?

楼主(2024-07-21):
因为特殊需要买了一台低档二手电脑。不明白这是什么开关。就是合上侧盖等于按下去,打开侧盖等于放开。问题是侧盖上并无说明。

网友:
开盖检测开关!

网友:
机箱入侵开关

网友:
防拆开关?拆盖报警

网友:
楼上说的正确

网友:
机箱入侵开关,就是打开侧面板时电脑会报警,可以在BIOS设置里关掉这个报警功能

网友:
一般都是商用机机箱才有的功能,为了数据安全吧

楼主:
我想在bios中设置,开技能直接运行,但进入bios更改设置需要密码。主要是我要禁用USB。大家帮忙看看哪个是进入Bios密码?设了半天都是用户密码,就是成了开机进系统需要密码。我的要求是开机能直接进系统但不可以修改BIOS

网友:
一打开机箱,BOOM

网友:
我有联想和戴尔台式机,都有这个侧盖打开的检测开关,但不知道怎么用这东西,不知道通过哪里接收报警信号

网友A:
机箱检测开关,主板bios开启机箱进入检测功能配合这个开关可以防止机箱被非授权开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箱检测开关,主板bios开启机箱进入检测功能配合这个开关可以防止机箱被非授权开启。 ...

谢谢,现在我打开机箱没动这个开关,插入第二硬盘无问题。合起机箱再打开,或者合上,都正常。但现在的需要时,把电脑设成开机自动运行(就是一般人的习惯),但不可以进入BIOS,进入BIOS需要密码。我要在BIOS中禁掉USB。怎样操作。

网友B:
Chassics Intrusion Detection 机箱入侵检测开关
BIOS设置里可以启用或禁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Chassics Intrusion Detection 机箱入侵检测开关
BIOS设置里可以启用或禁用

看9楼,是不是这里边哪项?其他都没有改的

网友:
用胶带缠起来,就不报警了

网友:
这个就剩检测机盖有无打开的

网友:
好像是检测机盖关上了没的吧

网友:
一般没啥用的功能,把主板的这个开关排线拔了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