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洗家里的波轮洗衣机——内含重口味图片

楼主(2024-07-21):
家里洗衣机用了四五年了。都没拆洗过。之前用一段时间就用洗衣机的自清洁功能,配合洗衣机清洁剂一块处理。那个其实就是洗衣机自己接上最高水位,靠浸泡,溶解除去里边隐藏角落的污物。这几天洗衣服,老是觉得洗完后衣服上有点小颗粒,一抖就能掉。拆下滚筒里边过滤器看了看,也挺干净的。心想又得清洁了。本来都想再泡水,忽然一个机灵,上网搜了搜洗衣机拆洗清洁的视频,才发现里边一些边边角角绝对泡不干净。然后就决定照着视频拆开洗衣机清洁。不干不知道,里边实在脏的要命。顺道发扬拆客精神,拍图给大家看看。

洗衣机,海尔的,便宜好用。而且洗衣过程中可以打开再放进几件去。不过衣服容易打结。这个是弄好之后补得图。

上边盖子,四周四个螺丝。拆掉后就可以拿起来。注意上盖上有个长条开关,抵着内外桶,抬上盖的时候别掰坏了。

内外桶上边有个盖子。我看视频使用螺丝固定的。我这个是全卡扣。一圈掰下来就能拿了。还好没掰断。

盖子拿下来,内外桶也分出来了。里边的波轮我拆了,没拍图。就是中间一个十字螺丝,拆下来往外拔就是。我这个波轮不是很紧,捏着上边凸起左右晃几下就下来了。好多洗衣机波轮不好拆,得用钩子勾住波轮上洞往外拉。

正面没拍,TB上找的图。

波轮背面,用花键跟轴连接的。

内筒和底下转轴是四个螺栓连接的。松下来就能拔出滚筒。这个有点紧,我用橡胶锤敲了敲轴下来的。

内筒差不多是这个样,忘拍了找的图。

我这个内筒外壁。全是铁锈色脏污,看得我头皮发麻,实在是恶心。怪不得洗衣服老是有小颗粒。

底部。还相对干净一点。

这是外筒,内壁上有点脏,拿刷子猛刷一遍,脏东西倒是都下来了。

洗完干净多了。直接用拆下来的洗衣机进水管冲,底下的脏水可以打开洗衣机开关,调到甩干模式,排水阀就开了。要注意别电着。

把内筒拿到浴室去处理。外壁上几个螺丝拆了,里边的四个塑料件也下来了。背后一大堆黑色污泥。唉~脏死了。

外变上的脏东西倒是很好刷,用水冲着,鞋刷刷就能下来。上边有少量水垢,用钢丝球就能擦下来。

刷干净自已看,真他妈舒服。

几个塑料件后边也冲刷干净。

波轮,盖子也都弄一遍。

反向装好,这下可天下太平了。

主要工具。洗衣机上用的螺丝基本是不锈钢的,虽然看起来脏,但拆卸都很方便。
然后开机,开一个速洗模式,全过程运转一遍,看了看一切正常。这次清洁工作完美收工了。用了接近两个小时。
这玩意真是得注意,不拆开看不知道里边多脏。用脏洗衣机洗衣服恐怕容易出问题。
谢谢大家观看。

网友A:
洗了几回,又会是这样子的。

网友B:
看不见的地方,脏的令人发指。

网友C:
不知道我家的会是啥样子..没坏,懒得整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我家的会是啥样子..没坏,懒得整理,哈哈

请人上门弄也行,就是得花一张多毛爷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见的地方,脏的令人发指。

跟这个社会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洗了几回,又会是这样子的。

不至于,这都是攒了好几年的灰~

网友:
以前家里的波轮机我都拆了无数次了,用洗车机高压水枪放胡同里一通滋水,已经驾轻就熟,后来换的波轮,皮带,过滤槽,再后来离合器彻底坏了,只能甩干不能洗衣了,买了滚筒以旧换新抵了一百多!

网友:
还是机械式的老双桶洗衣机好

网友:
灌满水,丢个超声波清洗机进去,应该能把污垢震动下来吧

网友:
不应该点进来的,看了你的图,再看看家里的洗衣机,纠结啊。

网友:
如果能再设计一个自动清洗功能就好了。

网友:
岳父家波轮洗衣机,以前我们这边可以接到温泉水,用80多℃的天然温泉加洗衣机清洗剂,洗了两次还是脏,拆后才刷干净。自家的是滚筒,经常用洗衣机清洗剂,今年拆开清洗不是很脏,以后不拆了

网友: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脏成这样了,我家的洗衣机用的更久,但还是懒的整。

网友:
老双缸 奋斗到底  ……

网友:
收藏了 等天凉了也来洗一下

网友:
拆过,不是都能顺利拆下的.要有合适工具.

网友:
我的小天鹅洗衣机不是不想拆,估计波轮不破拆永远都拆不下来,继续用到坏为止吧

网友:
波轮中间的十字螺丝是正螺纹还是反螺纹?

网友:
海尔洗衣机波轮的锣丝,各种方法都用了,加热、WD40泡、强振动都无效,最后用电钻拆的。拆下来才看到,根本拧不开,双面齿扣,一加热彻底嵌在塑料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