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蓝牙音箱led发光指尖陀螺,加个喇叭和外接供电,可不可以diy成蓝牙音箱?

楼主(2024-07-21):
蓝牙音箱led发光指尖陀螺,加个喇叭和外接供电,可不可以diy成蓝牙音箱?如何增加一个有线输入?

如何增加一个有线输入?如何增加一个有线输入?如何增加一个有线输入?

质量是不是很烂?很容易坏?

如果能声音大,有线输入就完美了。

现在就是不知道哪里是有线输入?

谢谢大佬!

不愧是大神,也不愧我不是很笨, 看出来了,把5和8的引脚飞线出来,就是有线输出喇叭。

有线输入接口是3和4,那么根据这个电路图应该是我标记的红色圈圈这二个位置接音频输入线。对不对?

只是对应到具体实物上,就不好分别哪个地方是声道输入了,音频输入接地是7,在图上标记了,好找,但是另外一个输入就不知道在哪里了?

6 分钟前 上传

36 秒前 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成蓝牙音箱,但是不能要求太高

如果能声音大,有线输入就完美了。

现在就是不知道哪里是有线输入?

谢谢大佬!

不愧是大神,也不愧我不是很笨, 看出来了,把5和8的引脚飞线出来,就是有线输出喇叭。

有线输入接口是3和4,那么根据这个电路图应该是我标记的红色圈圈这二个位置接音频输入线。对不对?

只是对应到具体实物上,就不好分别哪个地方是声道输入了,音频输入接地是7,在图上标记了,好找,但是另外一个输入就不知道在哪里了?

6 分钟前 上传

36 秒前 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帮你到这了,

谢谢大佬!

不愧是大神,也不愧我不是很笨, 看出来了,把5和8的引脚飞线出来,就是有线输出喇叭。

有线输入接口是3和4,那么根据这个电路图应该是我标记的红色圈圈这二个位置接音频输入线。对不对?

只是对应到具体实物上,就不好分别哪个地方是声道输入了,音频输入接地是7,在图上标记了,好找,但是另外一个输入就不知道在哪里了?

网友C:
同感,就是陀螺用的

网友:
确实像发光陀螺

网友:
我以为是你相信光吗

楼主:
蓝牙音箱led发光指尖陀螺,加个喇叭和外接供电,可不可以diy成蓝牙音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感,就是陀螺用的

蓝牙音箱led发光指尖陀螺,加个喇叭和外接供电,可不可以diy成蓝牙音箱?

网友:
接个喇叭试试不就知道了,来问大家,大家又没有这个东西来试验。

网友A:
可以做成蓝牙音箱,但是不能要求太高

网友:
这办销售哇,买这么多的板?

网友B:
有线输入接到功放输入就行了,弄2个组立体声

网友D:
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线输入接到功放输入就行了,弄2个组立体声

谢谢大佬!就是没有看到有线输入接口在哪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可以的!!!

谢谢大佬!就是没有看到有线输入接口在哪里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就是没有看到有线输入接口在哪里啊?

只能帮你到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能声音大,有线输入就完美了。

现在就是不知道哪里是有线输入?

你看供电怎么可能声音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供电怎么可能声音大?

室内,大声说话,或者唱歌声音那么大就行。

网友:
似乎从功放芯片输入就可以有线输入,3w功率的声音似乎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