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遥控开关只要火线,是什么工作原理呢?

楼主(2024-07-21):
近日买了套遥控开关,接收器只接火线,与发射器通信控制火线通断。

接收器工作不需要零线,是什么工作原理呢?

网友:
跟固态继电器应该一个原理

网友A:
零线从负载过来了

网友:
数码三段了,还问这种问题?

网友B:
共零线的,看外边的线头

网友C:
零线从负载过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零线从负载过来了?

确实是这样,应该是小电流,但这样安全吗,比如我关了开关换灯,是不是灯那儿还有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实是这样,应该是小电流,但这样安全吗,比如我关了开关换灯,是不是灯那儿还有电。 ...

确实是,关断是假关断,接的led有微亮,并联个安规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共零线的,看外边的线头

原来,那个开关是假关断。

楼主:
总算弄清楚了

网友:
原来是这样,谢谢。

网友:
通过负载接通的了零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零线从负载过来了

附议

网友:
多多学习电子知识你会明白的!

网友:
关断是假关断,通过负载接零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确实是这样,应该是小电流,但这样安全吗,比如我关了开关换灯,是不是灯那儿还有电。 ...

会有很小的电流

网友:
没有图片,想不出你想表达的图片是什么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