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地表温度超50,汽车暴晒后空调根本降不下来

楼主(2024-07-21):
天气预报36,上车显示车外温度48(暴晒后),车内估计50+,点火3档内循环,出风口温度28。开起来后显示室外温度43,转速1500-2000,约10分钟,出风口温度缓慢降低到19,估计车内温度30左右,空调完全压不住,直冒汗啊

网友:
你需要换车了

网友:
天气预报都是扯淡的。

网友:
这车的压缩机功率不够,也有些年头了,换车吧

楼主:
行驶20分钟后,国道,转速1500-2000,最低出风口温度15.3,普遍16左右,怠速等红绿灯缓慢上升到22

网友:
有条件最好避光停靠

楼主:
总结,汽车暴晒后,上车前10分钟几乎是蒸桑拿,10-20分钟逐渐凉快,20分钟以后基本稳定,谈不上凉爽,只能说还能接受

网友:
上车打开全部车窗,外循环 强制高档,几分钟后 关闭车窗 再制冷试试。

网友:
所以黑色的车好,吸热

网友:
暴晒后都是这样

网友:
你不看神剧吗?那些火烙铁就与暴晒后的汽车差不多

网友:
空调要修了,自己车,出风口,怠速6度,上路跑起来,最低1.3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结,汽车暴晒后,上车前10分钟几乎是蒸桑拿,10-20分钟逐渐凉快,20分钟以后基本稳定,谈不上凉爽,只能 ...

经常开车的话备个冰箱也不错

网友:
车子压缩机制冷效率低,现在国产新车也不贵考虑换一辆吧,我的大7座满载也就十几二十分钟吹凉

网友:
出风口温度高了,我的车出风口到九度。

上车前把玻璃全降下来,开几米再升上去

网友:
车内空气热是一回事,我感觉最要命的是座位热,就像把你放在烧烤架上烤,吹什么空调也没用

网友:
车比较旧呀,换车吧,

网友:
我放了一个电子温度计
温度热的液晶屏幕直接全黑

网友:
是标致吧,本来空调压缩机功率就不大,而且车也很老了

网友:
边开空调边先开窗跑一会,这样车内温度降得快点。然后再关窗,我的小货车10分钟能降到舒服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