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 硬件博物馆适合陈列这些老工具三块钢板

楼主(2024-07-21):
不知道有多少年前的,这应该是进口的老工具,

钢特别好,这么多年,它没掉链子!

记得在一本老书上看到讲最早是欧洲人设计的这三块钢板。

记得曾经十几岁,凡单车远行,就必带上它,钢材好,薄,特别轻巧。

在荒郊野外的路上,SOS它救过我,顺利回家,

有了这几块钢板,在野外可以把单车拆个七零八落,

不管啥都可以拆下来,也那安装还原。

网友:
家里孩子买小自行车,送的工具跟这个很像,不过质量就一般了。

网友:
一个活的扳手……

网友:
三把瑞士军刀!

网友:
主要是钢材,我家有个8x年代的多孔六角板,基本8-22的螺母都能拆装,而且以前经常拿锤子砸,加固或则拆下都没事。现在买自行车送的那个样子货,用力一点不是螺母外角打滑(尺寸不对就滑角)就是扳手变形钢材材质不行,

网友:
主要是钢材,现在买自行车送的那个样子货

网友A:
以前的工具单一,但材质确实没话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的工具单一,但材质确实没话说

曾经在路上,拆车穿芯螺丝,需要大力,路边找一个大鹅卵石,用力猛砸下去,螺丝松了,工具完好无损,

好几次都是这样修好车,愉快的回家了,真的,说实话,那时候从没想过工具会不会废,根本没有这个意识

反正那时候的工具都是杠杠的,

其它工具看过时了,都扔了,没留下来。就这三块钢板留下来了,因为它体积小,好收拾,算幸运女神吧!

网友:
这扳手可是有点年头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曾经在路上,拆车穿芯螺丝,需要大力,路边找一个大鹅卵石,用力猛砸下去,螺丝松了,工具完好无损,

好 ...

我有类似五件套,一次偶然机会收来的,花了130米。

收来时表面有一层“浮锈”,打理后发现是一种涂层。

经过简单打理,发现手柄上有“MNHCK”字样及数字编码,应该是老苏援建时留下来的。

经喷砂处理后,发现部分手握柄处、机头位有变形、卷边现象,自己进行了矫正,发现材质非常好,硬度、韧性不亚于现在的国际大牌。

由于不敢过火处理,只好找朋友帮忙上液压设备进行矫正,然后进行了轻度打磨,手柄压花,镀镍与发蓝处理;回家后又设计了收纳皮套,发到水货宝定制。
最后整理打包,作为收藏级玩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类似五件套,一次偶然机会收来的,花了130米。

收来时表面有一层“浮锈”,打理后发现是一种涂层。

你比我会搞多了,真心为你点赞!

我基本没有打理,就用404喷、擦去锈,打了点腊,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