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一个“盆底肌训练修复器瘦腿产后凯格尔恢复盆骨收胯神器”

楼主(2024-07-21):
最近捡的东西比较多,这是其中一个,标题的名称和下面设备图片都是从淘宝上找的

我捡到的没有两边的护板了

可显示“时间”“卡路里”

就是一个大弹簧

这个是磁铁

电路板

霍尔元件,磁铁靠近一下,液晶计数+1

这块电路板应该还能用到什么地方吧,不过现在我没用使用场景,留着说不定以后能用上吧。

网友:
这个是 紧髂器 ? 练好了能夹断根

网友:
没掌握正确的方法,就算练一年一点作用不起。这个器械本身就是骗人的。

网友:
夹腿,实际游泳运动就有效果

网友:
还能显示“时间”“卡路里”,显着高 级

网友:
这玩意就一个弹簧是主要零件?

网友:
就是一个大弹簧啊

网友:
厉害了~这个东西里面还真简单

网友:
看起来像玩具。

网友:
如果是计数器,还能用用。

网友:
懒人的智商税

网友:
这电路板也可以省,纯 机械就够用

网友:
以为能改扭力扳手呢,看来只能改一个计数器了

网友:
这个就是智商税啊

网友:
又是一个修复神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