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邦保护板★换蓝牙模块

楼主(2024-07-21):
前段时间不小心玩废了一块,只能再淘了,谁知淘来的有一块蓝牙没信号,估计是坏了,先量了模块各脚电压,如图

右边的3.3没电压,看这个电压是模块里面过来的,肯定是坏了,

因为大板上有个小电阻怕烫掉了,所以制作了个专用工具铜勾子,这边拴个细电线,轻轻勾在模块上,加够松香焊锡烫铜勾子,焊锡都化了,模块就扯掉了,
擦净松香好的贴上去,用尖烙铁焊好恢复,接上我的分压电阻排线,蓝牙信号出现,
☯至此就算是玩废了半块板子吧

网友:
这个蓝牙命名规则,和我买的极空带GPS的感觉一毛一样。

网友A:
这保护板待机功耗大,有没有办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保护板待机功耗大,有没有办法解决

设置待机休眠静置休眠呀,我测的休眠电流只有1.4mA,P+P-屁点放电电流就能激活,,,即使显示静置中,P+P-有屁点电流它就不休眠,如果三轮长时间不用你就可以拔了保护板
看看我这俩休眠后的震动激活开关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设置待机休眠静置休眠呀,如果三轮长时间不用你就可以拔了保护板

我是给保护板装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给保护板装开关

我本来用AOLT66912做了个电子开关,但它是控制负极的,不适合控制保护板,如果把B-排线-连在一起,用它控制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本来用AOLT66912做了个电子开关,但它是控制负极的,不适合控制保护板,如果把B-排线-连在一起,用它控 ...

这我不太清楚,我的做法https://www.mydigit.cn/thread-438413-1-1.html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本来用AOLT66912做了个电子开关,但它是控制负极的,不适合控制保护板,如果把B-排线-连在一起,用它控 ...

不行,B-与保护板供电-是相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设置待机休眠静置休眠呀,如果三轮长时间不用你就可以拔了保护板
看看我这俩休眠后的震动激活开关

这设计巧妙。费了不少心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设计巧妙。费了不少心思吧

这倒不负杂,源于我前些年积累的数字电路基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我不太清楚,我的做法https://www.mydigit.cn/thread-438413-1-1.html

我的板子蓝牙模块旁有个胶座,旁边有sw字样,不知是控制什么的?有时间我再研究研究,只是我没有这种HY2.0插头,一大堆拆机线里也没有,那天测量它的电压只有0.6V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板子蓝牙模块旁有个胶座,旁边有sw字样,不知是控制什么的?有时间我再研究研究,不过那天测量电压只 ...

断开它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断开它试试

本来就是断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行,B-与保护板供电-是相通的

把排线-、B-分开用两个NMOS管同时控制不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排线-、B-分开用两个NMOS管同时控制不行吗

理论上可行,不如正极加手动开关省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把排线-、B-分开用两个NMOS管同时控制不行吗

B-要过大电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置待机休眠静置休眠呀,我测的休眠电流只有1.4mA,P+P-屁点放电电流就能激活,,,即使显示静置中,P+P- ...

这想法很牛逼

网友(2024-08-21):
你用的是那个BMS小程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板子蓝牙模块旁有个胶座,旁边有sw字样,不知是控制什么的?有时间我再研究研究,只是我没有这种HY2. ...

sw就是软开关,直接控制输出的,和参数设置一的软开关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B-要过大电流的

我有66912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