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西门子洗衣机无法开门误判

楼主(2024-07-21):
上星期,家里的西门子洗衣机洗着洗着就不动了。也没有报警,有没出故障代码。想拉开机门先把机里的衣服拿出来再修。但是拉不动门,锁住了。关机又重新开机,还是锁着。网上搜如何开锁后,拉解锁绳算是开了。但是一关门又锁上了,还是不动。直观可能电子锁坏了。拆下电子锁次日在实体店买一个,这个老板说:“自己看清楚了,货一出门不退不换,我也不知是否原装“。

右边是高仿的。用万用表测2,3脚原装的是无穷大,而高仿有1百多的阻值。装上去要通电,拉解锁绳才可开门,断电就打不开了。最后在网上查到是因为电机驱动坏了,所以开不了门(误判了这个锁了)。

网友A:
不对呀!这就是个老款的PTC延时门开关啊!你是在那个网上查到说电机驱动坏了若是门开关坏了,这玩意断电3分钟后就可以打开了!我感觉应该不是这儿的问题!

网友B:
同款   同毛病  换了点击驱动好了两天     然后又是开不了门了  估计这次是主板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对呀!这就是个老款的PTC延时门开关啊!你是在那个网上查到说电机驱动坏了若是门开关坏了,这玩意 ...

这个我也在网上看过,确实说:断电3分钟后就可以打开。但是我是断电一日一夜了,第2天晚上,没通电拉不开,然后通电还是拉不开门,然后拉解锁绳,等了一阵听到“哒”的一声就可开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款   同毛病  换了点击驱动好了两天     然后又是开不了门了  估计这次是主板坏了 ...

你是整块驱动板换还是只是换模块?我只是换了模块用了一个星期暂时没问题。你在网上搜一下,调出故障代码吧!就知道哪里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