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台铃电动车充电器故障?亮绿灯不充电

楼主(2024-07-21):
台铃电动车充电器故障.....?充电器插电就亮绿灯不充电?

楼主:
充电器型号 48V12AH

网友:
输出线有断路?

网友:
有可能是输出线断了

网友:
接上电池没有嘛

网友:
万用表没有?

网友:
这种打胶的,基本没法维修,换一个吧。

网友:
板子封了胶,质量应该不错

网友:
用万用表量一下两根输出线是否有断的地方,要是通没断线,接上电瓶还是亮绿灯,那可能板子有问题了。这种充电器有可控硅防止电瓶反接,在不接电瓶的话没输出。

网友:
淘个老的,这种灌胶的麻烦,主要要淘个正规品牌的,杂牌的或者拼装货不能要

网友:
可能是输出线断了

网友:
我拆过一个,太难拆了,上电不亮灯,除了胶发现是整流桥短路烧断铜簿,还没有修理

网友:
打胶的,如果不是输出线有问题,还是放弃吧

楼主:
非常感谢,是插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