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esxi6、7、8主要都有哪些区别?

楼主(2024-07-21):
现在还在用6.7版本,不知道该不该升级到7和8版本?这几个版本都有哪些区别?有没有实际意义?

网友:
额,一般来说新的可能会更好,不过也得看主板和配置带不带的动

网友:
升级到7和8版本?这几个版本都有哪些区别?有没有实际意义?
升吧,买回来就是为升级的。

网友:
对单机来说,几乎没有区别,高级功能都需要集群用VCENTER管理。
而且新版本,尤其是8,BUG还比较多。新版本还砍掉了很多老硬件的支持。如果硬件不是最新的,建议用6.7或者7.03。

网友:
不知道是啥,学习下

网友:
对比参考下就是server2012 2016 2019的区别,表面看起来区别不大,但是新增了很多硬件支持,也淘汰了很多旧硬件的支持,增加了一些高级功能,修复了一些bug,也引入了一些新的bug
如果你还是老硬件,也用不上这些高级功能,那么升不升级没有区别,而且8已经不支持E5 V1 V2的CPU了,老硬件还没法升级

网友:
新版本支持新硬件,且增加一些新功能。
如果你硬件未升级,且对新功能没有迫切需求,正式环境不建议升级。

如果想学习可以尝试。 具体增加的哪些新功能可以看官网手册,每次大版本变更增加的功能都很多。

网友:
个人用不到,公司服务器用又由不得你乱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