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应该是最简单的万用表改锂电池

楼主(2024-07-21):
这个应该是最简单的改锂电的方式了吧

直接用电源充电,先试试看能用多久,如果不耐用在加个充电宝

这个表开机后总是会有钟表一样的哒哒声,不知是什么问题

网友:
哒哒是继电器在切换

网友:
11.1伏这表电压怎么这么高

网友A:
3串吗?12.6V最高电压这表能受得了吗?

网友:
应该是4.5V供电的  楼主是3节锂电并联使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串吗?12.6V最高电压这表能受得了吗?

看图好像不是串联的,你 三个电池的方向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A:
3串吗?12.6V最高电压这表能受得了吗?

明显是把3个锂电并联在一起了,一个万用表用3个锂电,太浪费了

网友:
白色那个是继电器,滴答声就是它那里来的

网友:
原先应该是3节碱性电池串联,楼主改成3节锂电并联了。

网友:
电池仓有点大

网友:
充电怎么解决?

网友:
一个万用表用3个锂电,太浪费了

网友:
锂电3并,不如一电池+两个占位桶,还不用焊短接线。

网友:
有可能是晶振发出的声音

网友:
我的正泰ZTY0124也是这样改的

网友:
好用,不错,挑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图好像不是串联的,你 三个电池的方向一致。

是的,是三并

网友:
以方便实用为主,怎样方便就怎样改

网友:
改装以简单实用为主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一个锂电池单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