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最近想入手1T的U盘,给手机相册备份用,但……

楼主(2024-07-21):
最近想入手1T的U盘,给手机相册备份用,但……价格都很昂贵,网上许多百来元的产品,据说是扩容盘,又有可能是内置SD卡、TF卡转换的,请大家给点建议吧!

网友A:
备份文件不要用闪存介质的   用移动硬盘HDD介质的

网友:
不建议U盘,用固态硬盘,再买个M2硬盘盒。

网友:
U盘不如M2硬盘+硬盘盒,,,数据安全性也不错,,比U盘还会可靠些,,,

关键是写入速度,,高效

网友:
用U盘备份,这个想法糟糕透了。有无数的**,用血的教训证明了这一点。
给手机插上数据线,再连接到电脑,把文件拷贝到硬盘上(最好是机械的)。

网友:
重要图片还是用HDD保存吧

网友B:
一个2.5的mlc固态硬盘,企业级 208¥,一个2.5透明外壳移动硬盘盒子10-15块钱,读写速度400m左右,香喷喷

网友:
U盘备份照片速度会很慢,如果改用M.2固态硬盘+M.2移动硬盘盒组成的移动硬盘速度会快很多。
建议备份后将照片等需要长期保存的资料拷贝到一个机械硬盘进行保存,个人觉得机械硬盘放置一段时间后不容易出现资料消失。

网友:
还是固态硬盘盒子来的好,如果不经常移动的,还是HDD硬盘备份,最好是备在不同的储存设备内,两份更保险。

网友:
上HDD吧,更可靠些,数据宝贵的话弄个NAS

网友:
1T的固态U盘,论坛里有商家出的,大概300+吧。
我买过论坛里商家的2T固态U盘,装WIN10 WTG,到现在用了4个多月了,家里和公司都用它作系统盘,数据都放上面,暂时没遇到问题。

当然重要数据有NAS备份,这和这个固态U盘无关,这年头无论闪存盘还是机械盘都有失效概率,数据备份是常态。

网友:
固态U盘的好处是体积小,比M2+盒子和SSD+盒子都小,唯一的问题是发热大。
从淘宝买个铝合金文件夹,用的时候把U盘夹上面,温度冰冰凉。

网友:
可以多用几个二手的机械硬盘重复备份,便宜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备份文件不要用闪存介质的   用移动硬盘HDD介质的

主要是苹果手机照片转存,许多照片转拷的软件不好用

网友:
要么固态u盘,要么硬盘配硬盘盒

网友:
1T还是移动硬盘稳妥

网友:
优盘好象1TB很少但也很贵,你的不会是扩容盘吧?

网友:
我也在忧虑照片存放问题,不知用什么方法保存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备份文件不要用闪存介质的   用移动硬盘HDD介质的

固态硬盘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2.5的mlc固态硬盘,企业级 208¥,一个2.5透明外壳移动硬盘盒子10-15块钱,读写速度400m左右,香喷喷 ...

硬盘盒接手机1会不会供电不稳掉盘